[求助] virtuoso615,layout被误删,怎么找回

楼主(2020-05-08):
删除之前我跑过DRC,db文件还在,如何用db文件找回layout,求教!

网友:
.db就是GDS数据萨

网友A:
做好layout的备份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layout的备份最重要。

害,一下昏头了,替换错了,不过后来用db文件找回了但是全部layer都被flatten成最小单元了

楼主:
嗯嗯,但是模块被全部flatten了,还是得重画,不然后面改的话根本改不了

网友B:
有没有virtuoso做射频方向的,我刚学求带,自己摸索起来太痛苦,有CHOU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virtuoso做射频方向的,我刚学求带,自己摸索起来太痛苦,有CHOU哈

射频方向的话无非就是大电流跟信号线,其他都大差不差

网友C(2024-04-08):
佬,能说一下具体的方法吗?不太理解stream 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佬,能说一下具体的方法吗?不太理解stream in

ciw窗口那里,file--import--St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