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面试题]计算两个采样电路级联的输出的RMS 噪声

楼主(2020-05-08):
电路图
计算上面输出的RMS噪声

网友A:
l两个开关和第一个电容合起来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阻值是1/fC1,其中f是开关的频率。
所以就可以明白上面的电路是个一阶低通滤波器。
那么在全频带的积分噪声就是kT/C2,而只计算fb范围内的噪声则是4kTfb/fC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两个开关和第一个电容合起来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阻值是1/fC1,其中f是开关的频率。
所以就可以明白上面的 ...

“而只计算fb范围内的噪声则是4kTfb/fC1。”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只计算fb范围内的噪声则是4kTfb/fC1。”是怎么得到的?

Req = 1/fC1.
noise bandwidth: fb = 1/(4*Req*C2)
output noise power is kT/C2.
It seems like the final output noise is independent of how many sampling stages and the value of C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只计算fb范围内的噪声则是4kTfb/fC1。”是怎么得到的?

整个电路像是一个低通滤波器,那么如果计算热噪声的频带仅限于在f3db之前的话,系统增益保持不变,这样,C2就没有作用了,相当于是C1加开关等效的那个电阻的热噪声了。

楼主(2020-09-15):
引用 网友A:
整个电路像是一个低通滤波器,那么如果计算热噪声的频带仅限于在f3db之前的话,系统增益保持不变,这样, ...

NEB = PI/2 x f3db
noise equivalent bandwid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