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caliberdrv命令时报了以下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08):
之前运行caliber都是直接在virtuoso里面使用的,安装也是学校直接安装好的。
今天加dummy的时候,需要merge gds文件,搜了一下说是用caliberdrv可以自动合并。(以前都是手动合并的。。)
但是在terminal里面直接运行 caliberdrv命令的时候出了以下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WARNING: $CALIBRE_HOME and $MGC_HOME are different, using $CALIBRE_HOME=/eda/mentor/calibre2015/aoi_cal_2015.2_36.27

网友A:
calibre_home 和 mgc_home 指定的版本不一样,在你环境变量里去掉一个,或者弄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_home 和 mgc_home 指定的版本不一样,在你环境变量里去掉一个,或者弄成一样的 ...

请问怎么去掉一个?修改这两个环境变量的话 会不会影响直接在cadence virtuoso里面使用cali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去掉一个?修改这两个环境变量的话 会不会影响直接在cadence virtuoso里面使用caliber?
...

删掉一个不就去掉了?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