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中Measure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0-05-08):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LL,用Hspice仿真的话,请问怎么用measure函数来计算它的jitter呢?也就是每两个相邻周期的时间差,jitter_n=T(n+1)-T(n)

网友:
measure只有办法直接测量jitter, 只能通过写很多条measure语句先测量出每个cycle的周期, 然后再在excel或matlab里面处理jitter;
或许可以考虑使用waveview的波形后处理功能来直接测量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