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

楼主(2020-05-08):
才学习数字后端,想问下大佬们,做完placement,report all vios之后,clk group path有setup vios,给clk group设置了weight 和critical_range优化完还是不满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老哥,你挺好问的啊,你是自学的么?
先看看floorplan或者SDC合不合理吧,很多时候初学都是floorplan做的不好。
再试试做一个incremental placement能不能解决。
如果TNS不是很大,可以等到sign-off的时候在PT里面通过size cell 和Vt swap去修。
我也才实习两个月,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好的,谢谢,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是自学,感觉有点困难,哈哈

网友:
我也是小白,刚刚才做完一个以后端为题的毕业设计。有个项目摸索一下,就会慢慢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