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莫名其妙的错误

楼主(2020-05-08):
LVS给出的无数错误中似乎只和管子的栅有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请求论坛大佬们的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不就是给的错误嘛, 哪有什么问题, 初学不要一下子画那么大的图,

网友B:
你可以先看是不是short了,然后是不是power的连在一起了,报的不是栅的错,是整个管子,你可以看看他的连接关系(s d g b),顺这一条线找下去,应该就会发现

网友:
从最后一张图来看,你的Layout上有97个NET,Schematic有49根线。instance的个数也对应不上,所以应该是还有个别管子没有连在一起。或者某些线没有接到一起。你这样贴图不是解决LVS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给的错误嘛, 哪有什么问题, 初学不要一下子画那么大的图,

这些错误是给到栅上那一块的,实际上版图并不复杂,连线也不复杂,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看是不是short了,然后是不是power的连在一起了,报的不是栅的错,是整个管子,你可以看看他的连接 ...

好的,我按这顺序找一找问题

网友C:
LVS有的时候报错报的是假错,实际上并不是那个管子的错,而是跟这个管子有关联的其他MOS的错,顺着找一下点亮线看看就知道了,一般都是简单的错很难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有的时候报错报的是假错,实际上并不是那个管子的错,而是跟这个管子有关联的其他MOS的错,顺着找一下点 ...

谢谢大佬,为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网友:
是不是finger数比较多的device没有完全连接?

网友D:
从最后一张图看是有部分管子电路不连VDD的,但版图上连VDD了,造成了一系列的错,建议先从VDD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最后一张图看是有部分管子电路不连VDD的,但版图上连VDD了,造成了一系列的错,建议先从VDD着手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最后剩下的,四个反相器的栅一直对不上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顶一下,求助,最后一个问题

楼主:
解决了,少了一个孔,加上去了,谢谢大家

网友:
先清power,再清no similar nets的错,之后就可以重新run LVS,看其余的不重复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