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ADC时,发现不仅存在谐波失真,还存在很多非谐波失真,请问造成这个非谐波失真的...

楼主(2020-05-08):
如图,测试ADC时,发现不仅存在谐波失真,还存在很多非谐波失真,请教各位大神造成这个非谐波失真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ADC是异步 SAR ADC?

网友A:
时钟频率的倍频与信号频率的混频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频率的倍频与信号频率的混频的效果

那是不是说,采样开关有问题?

网友B:
有很多非线性元件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非线性元件在里面

谢谢回复,非线性元件应该是造成谐波失真,不会出现非谐波才对啊

网友:
电容失配?

楼主:
电容失配是有可能出现这个结果,但是我的电容mismatch肯定满足要求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reference建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ference建立不够?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怀疑的,但是我把异步时钟频率改小了,结果也没有改善

网友C:
时钟频率变小不代表异步每一拍的时间变长吧?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希望大神们解答。或者题主找到原因,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频率变小不代表异步每一拍的时间变长吧?

我改的异步时钟的频率,不是采样时钟的频率,就是内部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D:
多测一下不同的采样频率,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另外多给一些信息你这个结构是怎样的。参考电压是怎么给的?电源是怎样的ldo供电的?pcb设计怎么样?

你这个偶数次谐波很多,说明对称性很差。奇数次几乎就是mismatch造成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就很难讲了,基本上底噪就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测一下不同的采样频率,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另外多给一些信息你这个结构是怎样的。参考电压是怎么给的? ...

谢谢回复,我感觉也是对称性有问题,还在做后仿真验证,后面有结果了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测一下不同的采样频率,不同的输入信号频率。另外多给一些信息你这个结构是怎样的。参考电压是怎么给的? ...

很奇怪,版图查了,没有什么失配,按理说不会有出现这么多谐波。哎。。。从ADC的INL结果来看,感觉就是DAC失配造成的,但是又找不出理由。感觉没道理,而且很多输入频率,INL都是差不多的图形

参考电压是用source follow的形式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版图查了,没有什么失配,按理说不会有出现这么多谐波。哎。。。从ADC的INL结果来看,感觉就是DAC ...

从inl曲线看就是一个三阶占主导的系统,试试改变电源电压或者reference电压看有啥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inl曲线看就是一个三阶占主导的系统,试试改变电源电压或者reference电压看有啥变化没
...

好的,谢谢,请问你是怀疑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09-28):
你这个有没有missing code? dnl是多少?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2021-12-08):
是不是有可能是谐波频谱混叠回来的呢?另外你这个噪底有点高啊

楼主:
从问题已解决,是电容失配造成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