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没有遇到串联NMOS的源端接出,栅端接地的情况

楼主(2020-05-08):
类似的还有PMOS串联,栅端接电源,远端仍接出的情况,这样的结构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照片,大佬指点一下吧

从照片看
PMOS管是DUMMY管,版图设计时左右两个管子无法共用源漏,不得不隔开一段距离,如果不加DUMMY管会因为刻蚀不均匀导致左右两侧的MOS管L不一致,加了DUMMY管提高了均匀性。
NMOS管更像是冗余管,提高电路灵活性,需要时连接,不用时让其不工作。

网友:
晶体管栅极串联可以增大L,设计中有时会用一个固定W/L的管子,通过串联或并联来实现所要求的W/L。我也是新手,仅作参考。

网友:
碰到过,为了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电阻,降低功耗之类的。。。。。。

网友A:
逆向的?对照原始照片看看是不是DUMMY管或者为了电路调整做的冗余管,从电路原理角度来说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向的?对照原始照片看看是不是DUMMY管或者为了电路调整做的冗余管,从电路原理角度来说没什么用。 ...

我也觉得像是dummy管,为什么要这样弄呢?好像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向的?对照原始照片看看是不是DUMMY管或者为了电路调整做的冗余管,从电路原理角度来说没什么用。 ...

这是照片,大佬指点一下吧

网友B:
借鉴可以,逆向抄袭不可取

网友:
这个就是G S短接形成的大电阻。

网友:
如果是用做大电阻的话应该是栅漏短接并且晶体管是导通状态,切有较大的L,这个栅源短接并且晶体管无法导通看起来不像是用作电阻的。有可能是dummy管,但用途还是需要再思考一下。

楼主:
受教了谢大佬的讲解,获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看
PMOS管是DUMMY管,版图设计时左右两个管子无法共用源漏,不得不隔开一段距离,如果不加DUMMY管 ...

受教了
谢大佬的讲解,获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鉴可以,逆向抄袭不可取

只是个人的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