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Clock选项没有Synthesize Clock Tree选项[已解决]

楼主(2020-05-08):
小白在参考一个实例学习pr,然后到了时钟树综合这个步骤,我的软件上Clock只有一个选项(如图1),咋回事?求助

图1 我的

图1 我的

                       图1 我的

图2 教程的

图2 教程的

                        图2 教程上的

网友A:
命令更新了 和encounter14 都不太一样  都是用CCOPT流程 教程里有 要去看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更新了 和encounter14 都不太一样  都是用CCOPT流程 教程里有 要去看下了

是要找最新的15以上的教程的意思吗。。我现在去搜索一下CCOPT关键词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 在终端窗口输入setCTSMode -engine ck
来自小白的绝望,,5天了,又继续原来的教程。

the clock menu

the clock menu

          图3   The clock menu

网友:
同小白,学习了

网友(2020-09-18):
学习了 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2021-03-22):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 在终端窗口输入setCTSMode -engine ck
来自小白的绝望,,5天了,又继续原来的教程。 ...

同小白,也遇到你这个问题,通过你这个方法解决了,但是之后进行时钟树综合的时候有错误,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报错信息如下:
**ERROR: (IMPSE-25):        You are using a Limited Access feature that requires special setup before you can use it. Please contact Cadence support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cess this feature.

网友:
cksynthesis已经是14年(encounter 14.xx)之前的技术了。从innovus16版本开始已经全面调整为ccopt flow,建议学些ccopt。。。

网友(2021-07-17):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 在终端窗口输入setCTSMode -engine ck
来自小白的绝望,,5天了,又继续原来的教程。 ...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文档嘛?

网友:
建议看一下UG中关于ccopt的部分,说的很详细。
set_ccopt_property --> ccopt_design --> optdesign -postCTS

网友(2023-04-23):
很好的分享,我也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