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个FPGA开发板,目的是学习数字IC前端

楼主(2020-05-08):
如题。
本人干了5年硬件,主要是数字方面,有verilog基础,想转行数字前端,有没有比较好的FPGA开发板可以练练?

网友:
黑金zynq吧,可玩性强,但是上手难度大
搞数字前端没必要从fpga入手啊

网友:
入门数字肯定从FPGA开始,推荐黑金的

网友:
黑金的板初学者可以看一下,比如AX301或者AX309这种板足够入门学习,我带学生就是让学生做一遍他的培训项目,但是它的资料代码写的不是很规范,初学的话,最好多看看大公司的项目代码,比较规范。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听说opencore上有很多开源的源码,看了简单的I2C,SPI 的master或者slave的代码,基本能看懂。想问下我尝试在开发板上自己写一些类似的比如UART,I2C, 或者SD controller之类 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数字前端的方法?

网友A:
建议多看看验证相关。因为刚入门IC前端,基本都是验证。除非你对协议,算法非常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多看看验证相关。因为刚入门IC前端,基本都是验证。除非你对协议,算法非常熟悉。 ...

谢谢。IC前端一般都是验证转过去的吗(除掉那些本身就会的)?我粗略看了下,感觉IC前端和验证的工作性质,内容,涉及的技能和工具好像差别还不小。协议的话,谈不上非常了解,但是做过几年硬件,I2C,SPI这些简单协议就不说了,像PCIE的协议,包括它的状态机还是比较熟悉的。我想请教下,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入了IC前端的门呢,能干点活的那种。

网友A:
IC前端分两种,ip设计和soc设计。 IP设计就是看对协议实现能力及跑相关flow check。 SOC设计主要是ip集成和系统架构搭建。另外就是跑相关flow。最好再懂些后端flow和DFT。 您自己对照自身情况看看如何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前端分两种,ip设计和soc设计。 IP设计就是看对协议实现能力及跑相关flow check。 SOC设计主要是ip集成和 ...

多谢前辈指点,看起来SOC设计稍微简单点。
如果我从FPGA入手,目标是IC前端(暂时说不好是做IP还是SOC),应该怎么做才好呢?烦请前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看起来SOC设计稍微简单点。
如果我从FPGA入手,目标是IC前端(暂时说不好是做IP还是SOC) ...

一点看法:

1、如果准备走“设计”路线,那么就需要找一个接口或者功能模块,设定一个 spec,然后用 rtl 实现,再做一些测试。主要需要的是 spec 转化 RTL 的能力,一般有其他的 DV 测试,IP 公司比较多需要这样的工程师。

2、如果准备走“集成”路线,要对总线协议,复位和时钟域,集成测试等等了解。主要是系统把控能力,需要跟验证工程师,底层软件工程师协作。芯片公司多需要这样的工程师。

两个方向各有侧重,不过技能部分重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点看法:

1、如果准备走“设计”路线,那么就需要找一个接口或者功能模块,设定一个 spec,然后用 rtl  ...

楼上说得对,补充一点:
1, 如果是具体的IP设计,分的方向很多:
       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 通信类的PHY, audio,video相关
       接口类: ethernet/PCIE/USB/SDIO/SDXC/MIPI/SATA/SPI/I3C/I2S/UART/DDR controller等
       图像处理: H264/H265 codec
       encryption/dencrytioon: AES/ECC/HASH
      。。。。。。。。
2, SOC其实不叫设计,基本上是叫集成:
       bus的选择,带宽的计算,arbitrary的设计,DMA的优化,各种MCU/DSP的performance,cache的架构,reset/clock的设计, power domain的规划,power的分析,DFT的规划,SDC的集成,各个接口的要求,限制等。。。。。
      说实在话,SOC的集成如果只是做单纯的写code,不要考虑各种评估,确实是比较简单,但是如果需要考虑到前面说的哪些东西,soc的集成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对整个芯片的功耗,面积,性能的影响是最大的。

既然你是做硬件出身的,先弄个FPGA,搭建一个SOC的小系统,对整个系统有个了解,多在系统级上下功夫,这样转soc集成会相对容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补充一点:
1, 如果是具体的IP设计,分的方向很多:
       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 通信类的 ...

你好,请问应该如何做一些小的SOC来一步步练习呢? 可以去看哪一些资料呀?

网友:
加群:877205676,里面有参考设计

看课: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tuin=64ce5e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看法:

1、如果准备走“设计”路线,那么就需要找一个接口或者功能模块,设定一个 spec,然后用 rtl  ...

多谢前辈指点,考虑到我硬件的背景,似乎走“集成”路线阻力会小一些。如果我想去芯片公司的话,什么岗位比较机会大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补充一点:
1, 如果是具体的IP设计,分的方向很多:
       数字信号处理相关的: 通信类的 ...

谢谢指点。
您说的弄个FPGA,然后搭个小SOC系统,是要怎么弄呢?是用IP例化一些SOC上常见的外设吗?然后把这些外设都玩溜?怎样才叫对FPGA或者SOC有深度理解呢?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考虑到我硬件的背景,似乎走“集成”路线阻力会小一些。如果我想去芯片公司的话,什么岗位 ...

你的硬件背景是指 PCB 设计吗?

如果是的华,芯片公司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岗位,一个几十硬件工程师,因为做芯片不可能独立工作,必须要做测试板或者 demo 板,这个位置主要是设计电路及 PCB,然后调试。还有一个就是硬件 FAE,不过需要对 debug 比较熟,然后学会跟人打交道。

RTL design 和 integration 的工程师未必会对你的 verilog coding,设计能力或者集成能力有所认可,个人能力强除外。另外,你工作五年,一般会认为是某个方面的熟手,如果转这两个方面,你需要更多的证明,然后薪水的期望要略微做些调整。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件背景是指 PCB 设计吗?

谢谢。
我是数字硬件工程师,主要是做单板,平时也就是跟FPGA,SOC,ASIC之类的器件打交道。芯片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主要是做EVM board,这个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所以我不太感兴趣。
如果我想转design或者集成的话,您觉得怎么做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您说的弄个FPGA,然后搭个小SOC系统,是要怎么弄呢?是用IP例化一些SOC上常见的外设吗?然后把 ...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RISC-V,对这个mcu开源的很多,有整个SoC piatform的开源,比如sifive,或者国内的搞RISC-V(比如平头哥)他们也都是有开源的。。。。弄下来,port到自己的FPGA 板上,多跑simulation,对整个系统的设计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是数字硬件工程师,主要是做单板,平时也就是跟FPGA,SOC,ASIC之类的器件打交道。芯片公司的硬 ...

数字硬件工程师偏向设计原理图、PCB还是偏向 FPGA 的数字逻辑设计?

不同公司的名称可能是一样,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样。如果是偏向原理图设计,硬件调试的话,我前面讲的一样适用。如果是 FPGA 工程师的话,许多芯片公司也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