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lvs过不了不知道是不是IOpad出问题,求找问题根源

楼主(2020-05-09):
小白一只,刚学数字后端,求问加了icc后(已加IOpad)lvs过不去,report显示应该是IOpad出问题,但我没有改动pad啊,不知道确切错误在哪;以下上report方便大佬查找问题,谢谢各位大佬了!!~~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
                                      LVS PARAMETERS
**************************************************************************************************************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SOURCE CELL NAME: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        16    *
Nets:             695       732    *
Instances:          4         4         M (4 pins)
                   758       758         MN (4 pins)
                   982       982         MP (4 pins)
                     3         3         R (2 pins)
                     1         1         D (2 pins)
                ------    ------
Total Inst:      1748      174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         6
Nets:             279       301    *
Instances:          1         1         M (4 pins)
                    41        44    *    MN (4 pins)
                    50        53    *    MP (4 pins)
                     3         3         R (2 pins)
                     1         1         D (2 pins)
                     3         3         SPDW_2_1 (4 pins)
                     4         4         SPUP_2_1 (4 pins)
                     1         1         SPUP_2_1_1 (5 pins)
                     1         1         SPUP_2_2 (5 pins)
                     1         1         SPMN((2+1)*1) (6 pins)
                   108       108         _invv (4 pins)
                     2         2         _invx3v (4 pins)
                     2         2         _invx4v (4 pins)
                     9         9         _nand2v (5 pins)
                    66        66         _nor2v (5 pins)
                    78        78         _smn2v (4 pins)
                     5         5         _smp2b (5 pins)
                     1         1         _smp3v (5 pins)
                    69        69         _sup2v (4 pins)
                     2         2         _xr2v (5 pins)
                     2         2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450       45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28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8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353/M16(282.950,493.580):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353/M0(280.150,437.665):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DD2/M17: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DD2/M1: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DD1/M17: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DD1/M1:d

--------------------------------------------------------------------------------------------------------------
  2    Net VSS                                                   VSS
       --- 328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3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355/M16(213.050,78.420):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355/M0(215.850,134.335):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SS2/M17: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SS2/M1: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SS1/M17:d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VSS1/M1:d

--------------------------------------------------------------------------------------------------------------
  3    Net 9                                                     ** no similar net **
--------------------------------------------------------------------------------------------------------------
  4    Net 10                                                    ** no similar net **
--------------------------------------------------------------------------------------------------------------
  5    Net 8                                                     ** no similar net **
--------------------------------------------------------------------------------------------------------------
  6    ** no similar net **                                      Xu1_1/FP
--------------------------------------------------------------------------------------------------------------
  7    ** no similar net **                                      Xu1_2/FP
--------------------------------------------------------------------------------------------------------------
  8    ** no similar net **                                      Xu1_3/FP
--------------------------------------------------------------------------------------------------------------
  9    ** no similar net **                                      Xu1_4/FP
--------------------------------------------------------------------------------------------------------------
10    ** no similar net **                                      XVDD_IO/VDD33
--------------------------------------------------------------------------------------------------------------
11    ** no similar net **                                      XVDD_IO/FP
--------------------------------------------------------------------------------------------------------------
12    ** no similar net **                                      XVSS_IO/VSSD
--------------------------------------------------------------------------------------------------------------
13    ** no similar net **                                      Xu1_1/VSSD
--------------------------------------------------------------------------------------------------------------
14    ** no similar net **                                      Xu1_1/VDD33
--------------------------------------------------------------------------------------------------------------
15    ** no similar net **                                      Xu1_2/VSSD
--------------------------------------------------------------------------------------------------------------
16    ** no similar net **                                      Xu1_2/VDD33
--------------------------------------------------------------------------------------------------------------
17    ** no similar net **                                      Xu1_3/VSSD
--------------------------------------------------------------------------------------------------------------
18    ** no similar net **                                      Xu1_3/VDD33
--------------------------------------------------------------------------------------------------------------
19    ** no similar net **                                      Xu1_4/VDD33
--------------------------------------------------------------------------------------------------------------
20    ** no similar net **                                      Xu1_4/VSSD
--------------------------------------------------------------------------------------------------------------
21    ** no similar net **                                      XVDD1/VSSD
--------------------------------------------------------------------------------------------------------------
22    ** no similar net **                                      XVDD1/VDD33
--------------------------------------------------------------------------------------------------------------
23    ** no similar net **                                      XVDD2/VSSD
--------------------------------------------------------------------------------------------------------------
24    ** no similar net **                                      XVDD2/VDD33
--------------------------------------------------------------------------------------------------------------
25    ** no similar net **                                      XVSS1/VSSD
--------------------------------------------------------------------------------------------------------------
26    ** no similar net **                                      XVSS1/VDD33
--------------------------------------------------------------------------------------------------------------
27    ** no similar net **                                      XVSS2/VSSD
--------------------------------------------------------------------------------------------------------------
28    ** no similar net **                                      XVSS2/VDD33
--------------------------------------------------------------------------------------------------------------
29    ** no similar net **                                      XVDD_IO/VSSD
--------------------------------------------------------------------------------------------------------------
30    ** no similar net **                                      XVSS_IO/VDD33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6          6            0            0
   Nets:              276        276            3           25
   Instances:           1          1            0            0    M(C2)
                       24         24            2            4    MN(N18)
                       14         14            1            2    MN(N33)
                       23         23            1            2    MP(P18)
                       24         24            2            4    MP(P33)
                        3          3            0            0    R(RNDIFSAB)
                        1          1            0            0    D(NDIO33)
                        3          3            0            0    SPDW_2_1
                        4          4            0            0    SPUP_2_1
                        1          1            0            0    SPUP_2_1_1
                        1          1            0            0    SPUP_2_2
                        1          1            0            0    SPMN((2+1)*1)
                      108        108            0            0    _invv
                        2          2            0            0    _invx3v
                        2          2            0            0    _invx4v
                        9          9            0            0    _nand2v
                       66         66            0            0    _nor2v
                       78         78            0            0    _smn2v
                        5          5            0            0    _smp2b
                        1          1            0            0    _smp3v
                       69         69            0            0    _sup2v
                        2          2            0            0    _xr2v
                        2          2            0            0    _xra2v
                  -------    -------    ---------    ---------
   Total Inst:        444        444            6           12

o Statistics:
   10 passthrough source nets were deleted.
   825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93.  15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42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310 mos transistors and 15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825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99.  15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416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310 mos transistors and 155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5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SYNC DATAIN CLK RST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X353/M0(280.150,437.665)  MP(P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353/M16(282.950,493.580)  MN(N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355/M0(215.850,134.335)  MP(P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355/M16(213.050,78.420)  MN(N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361/M0(356.150,437.665)  MP(P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361/M32(358.950,493.580)  MN(N33)                        ** unmatched instance **
       ** unmatched instance **                                  XVDD1/M1  MN(N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VDD1/M17  MP(P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VDD2/M1  MN(N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VDD2/M17  MP(P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VSS1/M1  MN(N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VSS1/M17  MP(P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VSS2/M1  MN(N18)
       ** unmatched instance **                                  XVSS2/M17  MP(P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VDD_IO/M1  MN(N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VDD_IO/M30  MP(P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VSS_IO/M1  MN(N33)
       ** unmatched instance **                                  XVSS_IO/M17  MP(P33)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源地的标签没打,导致识别不出来你layout中的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源地的标签没打,导致识别不出来你layout中的电源地

不是,给core电路供电的是VDD,VSS,上面显示出问题的是给IO pad供电的VDD33,VSSD;而且我在IO pad相应位置打了labe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