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最小电流选择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0-05-09):
如图所示,论文中提到MN3,MN4,MP3,MP4构成最小电流选择电路,使得I1=I4=min(Ib-In1,Ib-Ip2)。请问这个最小电流选择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仅是我个人理解
轨到轨的运放,当N输入对管主导导通时,此时I1,n=Ib-In1,I2,n=Ib-In2,P输入对管也在工作,I1,p=Ib-Ip2,I2,p=Ib-Ip1,由于N输入对管占主导,因此In1,In2>Ip2,Ip1,因此I1,n、I2,n<I1,p、I2,p,为了保证运放的工作点正确,电流镜会选择较小的电流即I1,n、I2,n,来满足工作点需求。若P输入对管占据导通的主导,则电流镜会选择I1,p、I2,p。
个人理解哦,我也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B:
楼主发的电路让我想起了GRAY写的那本书(第四版)了,好像再第5章,里面介绍了这种电路,是一个ClassAB类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电路让我想起了GRAY写的那本书(第四版)了,好像再第5章,里面介绍了这种电路,是一个ClassAB类的 ...

看了一下,不是同一个电路。我是想问问图中四个管子组成的最小电流选择电路的原理。我看了网上的最小电流选择电路,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是我个人理解
轨到轨的运放,当N输入对管主导导通时,此时I1,n=Ib-In1,I2,n=Ib-In2,P输入对管也在工作 ...

没看懂_(:з」∠)_

网友:
一条支路上的电流是有最小电流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_(:з」∠)_

我的答案结合楼下的答案就懂了 一条支路的电流由最小电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