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电容开关电路

楼主(2020-05-09):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电容开关电路,是否每次采样前,电容需要被放电或充电?

谢谢指教。

网友A:
是的,拉扎维的书上只是个示意图。实际上,会让两个极板接同样的电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拉扎维的书上只是个示意图。实际上,会让两个极板接同样的电位就可以了。 ...

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怎么我觉得不需要呀,不太懂。我觉得放电与不放电都可以。假设不放电,采样时,前一次留下电荷会通过前一级与地之间回路泄放,所以还是获得最新电压。放电也是可以的,放电到特定电位,然后再采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A:
物理的东西不是你觉得是,就是;
而是它本身是什么,就是。
零状态响应  和   零输入响应  这两个概念,在电路分析里有。去看一下吧。

当然,你觉得的这个想法有合理性。就是上一次采样的电压,在这一次采样时,会被泄放,但是注意一下放电常数。要进一步提高精度,一定要放电。

也就是说,你放电了,那一定是更好地做法。又不用太多的面积和功耗去换取。所以,一般都会放电的。

楼主(2020-06-20):
引用 网友A:
物理的东西不是你觉得是,就是;
而是它本身是什么,就是。
零状态响应  和   零输入响应  这两个概念,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