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问题

楼主(2020-05-09):
封装过程中,未打线之前的腐球试验中发现Pad下介质层有裂纹,而且Pad下是有电路的,那么这是wafer的问题还是封装厂的键合功率的问题?

网友A:
未打线哪来键合功率呢?有可能是腐蚀药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打线哪来键合功率呢?有可能是腐蚀药水的问题

左右相邻的Pad是有打过线的

网友:
用完全没有焊线的芯片去做弹坑实验,就知道是不是药水的问题了,我们之前越到过类似的失效,最后发现是药水的问题

网友:
找个新的做做,就知道了

网友B:
封装之前有没有做过wafer test?还可能是wafer test的probe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之前有没有做过wafer test?还可能是wafer test的probe造成的。

这个已经验证过了,测试过的Pad和没有测试过的Pad都出现了相同的现象,应该和测试扎针无关的

网友C(2020-11-06):
pad下有电路本身在封装过程中就容易出现裂纹,弹坑之类的问题,一般建议是pad下最好不要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下有电路本身在封装过程中就容易出现裂纹,弹坑之类的问题,一般建议是pad下最好不要有电路 ...

现在为了节约面积,往往会做在Pad下设计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为了节约面积,往往会做在Pad下设计电路的

Top metal pad换成电路,你是为了走线把? 为了DDR3 IP走线所以remove top metal pad, really?

网友(2024-04-12):
封装过程中,未打线之前的腐球试验中发现Pad下介质层有裂纹;  --> 1. 有可能是腐球实验 做的不规范。 2. 已经到封装了,说明它一定经过了CP. 有可能是CP 造成的。 所以结论,要么腐球验证没有做好,要么CP 问题。 不会是Wafer 的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WB的问题,但是得看这个是什么原因,Cup的目前来看risk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