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virtuoso默认启动版本?

楼主(2020-05-09):
每次打开“terminal”输入“virtuoso &”启动的版本默认是615,请问怎么设置默认为617?还有怎么设置快捷启动代码,比如输入“v”就可以启动virtuoso。我还见过那种快捷方式,双击可以打开的,这是怎么弄的?

网友:
环境变量控制

网友A:
PATH环境变量,把IC617放IC615前面
alias v="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环境变量,把IC617放IC615前面
alias v="virtuoso"

这个在哪里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哪里设?

如果你用的是bshell,则用户根目录中.bashrc文件中可以设置,如果是cshell,则是.cshrc文件。或source其他写好的文件。
论坛里找找软件安装的帖子,有相关介绍,你需要掌握一些Linux的基础知识。

网友(2022-10-13):
怎么知道自己用的bshell还是cshel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