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启动

楼主(2020-05-09):
关于偏置电流启动,有没有大佬这个这电路图里蓝色框框内部分是怎么抑制过冲电流的,在哪里可以看到这部分的知识,谢谢啦!!!!

网友:
框框底下两个管子构成RC网络,有个充电时间,从而抑制过冲吧。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软启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软启动的设置

就是抑制启动时过冲电流尖峰的,但不知道是怎么抑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抑制启动时过冲电流尖峰的,但不知道是怎么抑制的。。。

有一做电容的mos管,让V1上面的电压节点不会突然被拉高,是有一个给电容充电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