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自动打孔不满足DRC rule ,如何修改孔的属性是其满足要求

楼主(2020-05-09):
正在做的项目自动打孔不满足DRCrule

网友:
DRC规则文件和techfile不是同一版本?一般foundry厂不会犯这个错误啊。
如果一定要改,可以修改techfile.tf文件,里面有孔的定义。不过一般不建议自己修改foundry厂给的文件,最好沟通一下。

网友:
via 选择90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