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验证组件中的transaction,generator,driver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0-05-09):
最近刚学完systemverilog,想搭一个简单的sV的验证平台,看到验证组件里的transaction,generator,driver,有点分不清到底他们之间是个什么联系,我看网上说generator是产生随机数据的,那driver是把这些随机数据通过interface送到DUT吗,为什么不直接使用generator送过去呢,另外transaction的作用又是什么呢,这几个问题一直困惑我,求大神指教,小白感激。

楼主:
另外我还看到有一些验证平台里包括agent这个组件,这个组件是把generator,driver,还有monitor都包括进去吗,scoreboard里的reference model的输入激励也是由driver传送过来吗

网友A:
generator 和 driver 其实只是把两种功能分别封装到两个  class 里,在复杂的环境中便于分别调试。当然,也可以把 generator 放进 driver 或者 driver 放进 generator 再或者都装进 agent, 怎么方便,怎么高效就可以怎么做。UVM 中典型的 agent 就包含了 monitor,driver 和 sequencer,其中 model 的激励是由 monitor 采集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tor 和 driver 其实只是把两种功能分别封装到两个  class 里,在复杂的环境中便于分别调试。当然,也 ...

嗯嗯,理解了,但是我想请问下monitor是怎么把这个信号传给reference model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理解了,但是我想请问下monitor是怎么把这个信号传给reference model呢

...

用mailbox来发送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发送,需要把从接口那里监测到的信号打包成transaction级别的数据放到邮箱里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ailbox来发送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发送,需要把从接口那里监测到的信号打包成transaction级别的数据放到 ...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我再对照程序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