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ue制作IBIS-AMI模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09):
大神们好,最近用system vue2020制作IBIS-AMI模型过程中,生成C++代码编译的时候出现cmake异常退出的报错,有大神们遇到过吗?帮忙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编译log啊,这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编译log啊,这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提示

您好,编译log如下,也搞不清楚,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编译log如下,也搞不清楚,多谢

output of RandomBitsGeneratorTimed 'Design1.B1': Sample Rate of this signal defaulting to the System Sample Rate ( 1.0e+01 GHz ).
BlindFFE 'Design1__Subnetwork1.B1': The parameters: Coefficients, SamplesPerBit, use the evaluated values in the generated code.
TimeResponseFIR 'Design1__Subnetwork1.T1': The parameters: ResponseType, Response, ResponseTimeStamps, ResponseFile, use the evaluated values in the generated code.
The parameters: SampleRate, use the translated expressions in the generated code. The expressions assume the parameters are either unitless or use the MKS units.
-- CMake started
CMake Warning (dev) at C:/Program Files/Keysight/SystemVue2020/ModelBuilder/CMake/ModelBuilder.cmake:9 (set):
  implicitly converting 'TYPE' to 'STRING' type.
Call Stack (most recent call first):
  C:/Program Files/Keysight/SystemVue2020/ModelBuilder/CMake/CodeGeneration.cmake:9 (include)
  CMakeLists.txt:11 (include)
This warning is for project developers.  Use -Wno-dev to suppress it.

-- Forcing /MD.
-- Configuring incomplete, errors occurred!
See also "E:/Myworkspace/AMI_Modeling/build-win64-vs2017/CMakeFiles/CMakeOutput.log".
CMake Error at CMakeLists.txt:13 (project):
  Generator
    Visual Studio 15 2017 Win64
  could not find any instance of Visual Studio.

-- CMake exited abnormally.

网友A:
没有安装V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安装VS ?

安装了VS2015

楼主:
终于用system vue2016搭配VS2013编译通过了,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供参考

网友A:
vs2015相比vs2013变化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就是stdio一些函数内联化,比如 printf 以及 iob_func等,需要用 导入legacy_stdio_definitions.lib进行编译

网友(2023-12-26):
大佬,请问可以加一个私人联系方式吗?我最近也在用SV做AMI建模,想要与您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2015相比vs2013变化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就是stdio一些函数内联化,比如 printf 以及 iob_func等,需要用 ...

大佬,请问方便加一个私人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