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布局之后的global route一般用的什么design mode计算RC值的?是NLDM吗?

楼主(2020-05-09):
布局之后的global route用的是什么design mode来估算的RC值,一般情况。查资料给的答案都不一样,问问大家的意见

网友A:
你先查NLDM是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查NLDM是什么吧

不是no line design mod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no line design mode吗?

请打开baidu.com搜索这四个字母

楼主:
好吧,是non-linear-delay-mode,平时都管说非线性模型,还真不知道英文咋写

网友A:
elmore延时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more延时估算

谢谢,我去找找相关资料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