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CO中心频率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0-05-09):
本科生,毕设题目是用cadence实现一个输入指标为30Mhz的全数字锁相环,但是输入30Mhz的信号,输出的信号频率好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把输入调节为8Mhz的时候,输出才是在8Mhz左右。查了下资料,好像和锁相环中心频率的范围有关,在中心频率范围附近,输出效果才比较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调试仿真类型,才能得到vco的中心频率,还有就是怎么样确定kvco比较好,因为kvco好像随着输入,变化挺大的。(设计是使用55nm的工艺,测试电压选取的是1.2v)如果有大神知道,怎么要改进vco来改良中心频率,希望能稍微指导一下。
图一是整个锁相环的结构,图二是鉴相器,加上电荷泵的部分,图三是用来构成vco的子cell,图四是环形压控vco,最后加了一个buffer是为了消除输出波形的毛刺。
每个部分都单独调整过了,但是对于输出的频率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希望有大神能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你们管这个叫全数字锁相环吗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做的太随意了。VCO的中心频率和KVCO是VCO设计的基本指标,还谈不上改进。
VCO输出频率低,是因为VCOcell的L太大了,KVCO波动大是因为你这个结构调谐线性度本就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管这个叫全数字锁相环吗

老师当时定的题目,和软件,就这样做下去了。但是其实不算是全数字锁相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做的太随意了。VCO的中心频率和KVCO是VCO设计的基本指标,还谈不上改进。
VCO输出频率低,是因为 ...

你好,请问能给出一些修改意见吗。或者能教教我怎么仿出中心频率吗?还有,进行扫频,比较1到50Mhz的性能的方法,能教我一下吗?很感谢你抽出时间给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