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CDF参数时,Parse as CEL和Parse as Number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09):
自己对CDF参数设置并不了解,只是按照坛子里提供的资料,照猫画虎设置一番,仿真竟然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只是自己对设置CDF参数界面的Parse as CEL和Parse as Number一直有疑惑,如下图蓝色圆圈:
现象如下:
1.这两个选项都选No的情况下,画版图时发现使用LayoutXL导入原理图器件后LayoutXL没有识别出PMOS和NMOS器件的沟道宽度(W)。但这两个选项都为yes时,LayoutXL就能识别出器件的沟道宽度。
2.我做了一个反向器,其symbol显示管子的沟道长度和宽度。这两个选项都选No的情况下,symbol显示的沟道宽度和长度分别是3u和0.5u,但这两个选项都为yes时,symbol显示的沟道宽度和长度却变成3e-6和0.5e-6。
对CDF熟悉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吧,Parse as CEL和Parse as Number这两个参数是干嘛使的?
我现在用的是smic40n工艺。

网友(2021-07-26):
有同样的疑惑,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13):
楼猪,smic40N工艺我想要,求一份

网友:
CEL 是 CDF Expression Language的缩写。所以这个一般是表达式,带了单位之类的。
parse as number就是纯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