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哪位大神会写把label中方括号变成尖括号的脚本啊

楼主(2020-05-09):
例如   把 test[0:8] 批量替换为test<0:8> 这种的。

网友:
搜索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vi里搜索替换,或者写个脚本,用sed 把搜索替换写上。直接source就可以

网友:
cat file.tcl | tr \[\] \<\>

网友A(2020-07-14):
是电路中的还是版图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路中的还是版图中哦

版图中,在stream in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图中,在stream in时解决了

你好,请问具体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