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口信号可选配pullup与pulldown

楼主(2020-05-09):
testbase 里面有一个接口信号  cc ;

在其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下 ,内部信号会有变化 对其做检测;

如何添加一个可以在 tc 中 控制的选配信号   控制其  pullup(cc) , pulldown(cc) ?

注: 不想用 `ifdef ,  这样两个tc就不能 在同一环境下回归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需要动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需要动态切换?

对的,希望做成tc中config_phase里面可控 ,上拉下拉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说不能同时回归,回归用例的时候也可以传递参数呀。对于module里面静态的东西,确实不好动态切换。否则你就只能用force了。pullup/pulldown是原语,应该无法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vpi,动态的改变信号的驱动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说不能同时回归,回归用例的时候也可以传递参数呀。对于module里面静态的东西,确实不好动态切换 ...

的确没办法,pullup,pulldown作为独立模块,不能放进initial,always里面
只能用·defin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vpi,动态的改变信号的驱动强度。

vpi是对其赋值的吧,
能做到上拉电阻pullup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pi是对其赋值的吧,
能做到上拉电阻pullup的效果吗?

应该可以吧,我没尝试过,vpi定义了vpi0, vpi1,vpiL,vpiH等值,驱动能力不同。pullup和pulldown本身就是弱驱。

网友(2020-06-25):
assign (pull1, pull0) cc = (pullup_en) ? '1 : (pulldown_en) ? '0 :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