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中金属线宽的问题

楼主(2020-05-09):
在金属走线时,金属线宽与电压有关,还是与电流有关?电压20V左右要不要要求有较宽的线宽

网友A:
和电压无关,大电流才要加宽。高压需要加大间距。

网友B:
决定金属是否熔断的是单位发热密度。
我们只能改变J,也就是电流密度。电流密度等于电流除以横截面。金属线的高度不是设计参数,由fab工厂决定。设计者只能决定其宽度和长度。
在流过金属线电流一定的情况下,增大线宽能增大横截面积,在电流一定的条件下降低电流密度,从而保护金属线。延长金属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作用,因为长度不改变电流密度。
在金属线两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增大长度能增大电阻值,从而降低电流值,进而降低电流密度。这种情况下加宽反而会使金属线更容易熔断。
在金属线两端电流一定的情况下,

网友C:
你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假如你的水管要一下流出20l的水,水管头越大,流出的就越快,或者一个主的水管多分出几个水龙头一起流,电流也是如此,你金属线宽当然很容易流出大的电流,但是金属线宽会导致寄生加大,这个时候就要去看电路在乎的是什么了,当然如果用的工艺可用金属层次多就不用考虑了,直接多层金属叠着一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假如你的水管要一下流出20l的水,水管头越大,流出的就越快,或者一个主的水管多分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决定金属是否熔断的是单位发热密度。

我们只能改变J,也就是电流密度。电流密度等于电流除以横截面。金属 ...

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压无关,大电流才要加宽。高压需要加大间距。

嗯嗯

网友:
L/W越小,电阻越小

网友:
走电压,不考虑 IR_drop? 不考虑等效电阻?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B:
决定金属是否熔断的是单位发热密度。

我们只能改变J,也就是电流密度。电流密度等于电流除以横截面。金属 ...

你好,关于金属线两端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我有一些疑问,金属线两端电压相同,应该不会有电流吧,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