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流设计问题

楼主(2020-05-09):
300资产
请问在这个自偏置电流的启动电路中,框框内的三个MOS管和电容是怎么抑制启动时的过冲电流的?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啦

网友A:
估计这个电路是用在高压里的吧,我也没有见过。但是通过定性分析,框里三个管子,有个是电容,可以认为是滤波,使该点电压不至于上升太快,gate端接地那个应该是当作GGNMOS用作ESD保护,可以忽略。最左边那个管子,如果右边双极性管子Collector端电压上升太快,会把那个管子source拉高,这样该管子就会导通,泄放电流,所以保证右边管子collector端电压不超过,vbe+2vth。这是我分析结果,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
You can find in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3rd Edition
by Phillip E. Allen, Douglas R. Holberg. All the b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电路是用在高压里的吧,我也没有见过。但是通过定性分析,框里三个管子,有个是电容,可以认为是滤 ...

是2.8V-42V供应电源的,请问那个源和漏同时接地是当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电路是用在高压里的吧,我也没有见过。但是通过定性分析,框里三个管子,有个是电容,可以认为是滤 ...

这个电容怎么让他电压不要上升太快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怎么让他电压不要上升太快哦~

源漏同时接地那个就是电容呀,电容让该点电压缓慢上升呀,但是如果面积不够大,其实作用不太,主要靠另一个管子泄放电流。钳位电压为VBE+2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