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在卸载之后重新安装ADS软件的EEsof License Tools时无法修改路径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0-05-10):
问题描述:上一周由于要完成导师的任务,需要安装ADS,在安装时对安装路径进行了自定义,然而在破解时发现与教程描述的设置不相符(教程描述为采用默认路径),于是准备卸载重装,然而在再次安装时,安装设置直接跳过了对EEsof License Tools的设置,安装直接默认为我第一次安装时对EEsof License Tools的位置,多次尝试了几个版本均无法解决。

解决思路:
1.找到彻底删除ADS相关设置的方法:查找了论坛上的资料,说是要彻底删除注册表以及隐藏的zeroG文件夹,但是并没有效果。再往后也没有办法了。遂放弃。
2.将错就错,希望能够通过自定义的EEsof License Tools位置进行破解:
    1.安装过程与普通方法相同,我这里除了EEsof License Tools是安装在了自己的目录E:\academic\IC\RF_IC\ADS\ADS_EEsof,原本的文件为EEsof License Tools,现名称为               ADS_EEsof,也就是说该文件夹里放置了注册表工具文件。
    2.根据破解教程:
     第二步:复制Crack中的 “EEsof_License_Tools”文件夹到许可证工具安装目录替换原文件夹,默认的路径
            C:\Program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
                          复制Crack中的ADS2017文件夹,到软件安装路径替换原文件夹。默认路径:
            C:\ProgramFiles\Keysight\ADS2017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C:\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此时应该为自定义目录,以我自己为例:E:\academic\IC\RF_IC\ADS\ADS_EEsof,于是应当把Crack中的             EEsof License Tools拿来对ADS_EEsof进行覆盖,但是该操作也存在一个问题,原本ADS_EEsof文件夹有500多MB的大小,用6.6MB的EEsof License Tools文件夹替代之后,         继续破解到最后,是无法打开ADS的。因此,将EEsof License Tools中的bin文件夹中的win32文件夹和netapi32.dll复制到对应的自定义文件夹的bin文件夹中,以我自己为           例:E:\academic\IC\RF_IC\ADS\ADS_EEsof\bin,并且不修改ADS_EEsof的文件夹名称。
3.完成上一步操作之后,在根据破解教程的内容进行破解,即可完成破解。
//我采用的版本是ADS2017,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有时候问题无法解决,先睡一觉,可能就能想出办法了。。)

网友A:
你好,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EESOF 文件路径中有个中文文件夹,现在总是安装在这个路径,所以总是没法安装成功,请问您知道该怎么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EESOF 文件路径中有个中文文件夹,现在总是安装在这个路径,所以总是没法安装成功 ...

额 这种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该咋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这种情况我也不太清楚该咋办了。。

好的 多谢

网友(2023-09-23):
S2017文件夹,到软件安装路径替换原文件夹。默认路径:             C:\ProgramFiles\Keysight\ADS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