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误删了版图怎么stream in gds?在线等!!!

楼主(2020-05-10):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尝试导入,出现这种情况,layout上的MOS管重新编号了

我尝试导入,出现这种情况,layout上的MOS管重新编号了

stream in应该怎么设置???

stream in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等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
layermap 定义gds数据对应层,从user-defined data按钮进入吧
techfile 定义数据层将来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