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sl下vcs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0-05-10):
在windows新出的那个wsl里装了个vcs玩,前面都不错,破解编译都正常,可执行simv也正常产生了,但是运行simv的时候跳出

打印信息是
Command line: ./simv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Process VmPeak: 0 kb, VmSize: 294080 kb
System Free Memory: 2340156 kb, System Free Swap: 24337000 kb

/bin/cp: cannot stat '/proc/diskstat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No context available

猜测问题是出在没有/proc/diskstats上,但是wsl似乎就是缺少这个指令的...

请问下有没有跳过diskstats检查的选项,或者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wsl装的是ubuntu lts 18.04,vcs版本是2018.09

网友(2021-01-03):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装xcelium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