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验证,求助各位大佬,欢迎指点

楼主(2020-05-10):
      本人菜鸟一个,目前在验证SRAM模块,SRAM有点大4M,全部遍历好像不太行,目前制定的验证方案的从每一小片中的头部,中间和末尾都取少量地址验证,就采用两个For循环在遍历(第一个for循环sram的个数(就是地址加上固定值),第二个for循环每个sram内部的地址),但在实际的验证过程中老是卡死在循环中,或者直接failed,有问人,说是地址越界和display的一些打印问题,想请各位大佬解释下这个
地址越界和display的一些打印问题

楼主:
求助大佬解答,感谢

网友A:
感觉用产品板走软件遍历就可以了,写进去读出来。。。。。。是什么样的需要让你用验证平台呢?每一小部分sram的开始、结束地址你算清楚了吗?会不会是地址空间分布不是连续的?比如地址空间是4M,第一个SRAM是0-511K,第二个SRAM是从1M-1.5M?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产品板走软件遍历就可以了,写进去读出来。。。。。。是什么样的需要让你用验证平台呢?每一小部分sr ...

我们现在买的只是sram的ip,没有产品板,4M的sram是由128片32k的sram构成的,我们主要是做IC验证,就是大致确保这个SRAM里面的数字读写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