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打孔,按o以后最多只能打到m3_m2。高层的via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11):
这是我目前使用的pdk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
高层的via只能靠手动拉矩形画了吗?
或者有办法自己在o+F3的界面添加高层的via,之后再直接调用吗?我没有在o+F3的界面上找到可以手动添加的地方。。

网友A:
PDK 安装的时候层次选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 安装的时候层次选错了吧

这个不清楚啊,统一安装的,讲道理应该没啥问题啊

而且安装pdk不是解压以后,复制几个文件(cds.lib display.drf)就可以了吗,不涉及到层次操作?

网友:
这个是定义在techfile里面的,如果没有定义O就不会出来

网友B:
2#正解
有些PDK需要安装,可以根据需要设置选用不同数量的金属层,比如工艺最多提供6层金属,但电路简单只需要3层就够了,安装PDK时就可以选只用3层金属。选不同的金属层,techfile文件是不同的。而金属孔在techfile文件中定义。你如果只选了3层金属,那更高层的孔是没办法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正解
有些PDK需要安装,可以根据需要设置选用不同数量的金属层,比如工艺最多提供6层金属,但电路简单只 ...

那需要使用更高的层的时候直接修改tech file就可以了是吗?
还是需要重装pdk?(重装就要联系上级了,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需要使用更高的层的时候直接修改tech file就可以了是吗?
还是需要重装pdk?(重装就要联系上级了,有 ...

最好不要轻易改动,容易出问题。你还是先找给你提供PDK的人弄清楚是不是PD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