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abutment出错

楼主(2020-05-11):
画版图时想要合并两个pmos的漏极,可是出现了这种错误,请问大家这个该怎么解决錒?INFO (LX-1102): Instance 'I0|M2' abutted to instance 'I0|M3'.
*WARNING* (DBAPP-2004): User-defined abutment function 'tsAbutFunction' returned an invalid offset keyword '4.8e-07'.
Valid keywords are 'top', 'middle', 'bottom', 'left', 'center', and 'right'.

网友:
如果确实没有合并错,这个提示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个只是工具认为的D端和你认为的D端不一样,你别XL就可以

网友:
不要用layout xl 点击Launch------layout L就可以了。

网友:
marks -- delete all - from bottom -----直接删掉marks 就可以了

网友:
connectivity--permute pins 可以交换S/D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