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错

楼主(2020-05-11):
LVS验证,请问这种问题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
左边是版图里的节点和器件,右边是电路图里的节点和器件。
版图里的节点Net 1与电路图里节点A与连接的元器件不一致,点击可查看具体位置。

网友:
是不是你的A B端接反了??

楼主:
是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