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SS段为什么要清零

楼主(2020-05-11):
个人理解,既然BSS段是未初始化的变量,那么在程序执行用到该变量前,一定会先对其赋值,还有必要进行清零吗?

网友(2021-02-21):
这个是系统加载时中断清零的。如果要保持系统复位不初始化数据要保留在zero_init 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