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totem和redhawk哪个用的多?

楼主(2020-05-11):
单选投票,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2.12% (4)
69.70% (23)
18.18% (6)
0.00% (0)

网友A:
redhawk能用作模拟射频的IRdrop和老化吗?

网友B:
一个模拟一个数字,不区分把

网友C(2020-08-11):
引用 网友B:
一个模拟一个数字,不区分把

哪个用在模拟,哪个用在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用在模拟,哪个用在数字?

totem 用在模拟流程可以用在transistor level
redhawk 用在数字数字流程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A:
redhawk能用作模拟射频的IRdrop和老化吗?

totem 可以

网友:
用2比較多

网友:
totem偏向于模块级,redhawk 适用于系统级别;小规模的数字电路,totem也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