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中如果对一个cell内全部底层layer进行某种操作

楼主(2020-05-11):
如题,我想对layout中一种via进行操作,但是只能想到在当前层全选,然后过滤出这种via。

是否有一种函数可以砸获取到一个cell的ID之后,能获取到这个cell内从顶到底的所有layer,再进行过滤呢?

网友:
用leSearchHierarchy试试

网友A:
可以通过via名称过滤,setof(x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x~>cellName=="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via名称过滤,setof(x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 x~>cellName=="via")

你这个代码就是获取那个cell view当前窗口的所有instances,并不能向下穿透。

网友B(2020-06-17):
cv=geGetWindowCellView()
cv_lpps=mapcar('list cv~>lpps~>layerName cv~>lpps~>purpose)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v=geGetWindowCellView()
cv_lpps=mapcar('list cv~>lpps~>layerName cv~>lpps~>purpose)
可以参考一下

无敌,你这个可以的

网友(2022-02-11):
厉害厉害,膜拜大佬

网友(2023-02-16):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必须要打开一个 layout吗?
1. 我在没打开 layout 的情况下,使用 dbOpenCellViewByType 函数来获取 top layout 的 ID,但是获取到的 lpps 只有 top layout 用到的 layer;
2. 打开 layout,再关掉,感觉像是有了缓存,再使用 dbOpenCellViewByType 获取 topcellview ID , 之后获取的 lpps 则是所有用到的层次。
请问:在不打开 layout 的情况下,是否有更好的方法从 top layout 获取当前层和底层的 lpps 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