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 4A.11M

楼主(2020-05-11):
DRC: maximum P DIFFUSION to nearest N pick-up spacing is 20um.使用UMC 0.11um工艺,DRC出现这个问题。求救各路大神,若出现这条rule不修改,对layout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是latch up的问题,要不要修改需要问一下你们的项目经理。建议有空间调整的话就改掉,改不掉的话在DRC允许范围内能拉多大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atch up的问题,要不要修改需要问一下你们的项目经理。建议有空间调整的话就改掉,改不掉的话在DRC ...

如果是ESD保护管,特别大不能修改。这种情况下会对内部不满足DRC的器件产生什么影响呢?

网友:
如果你要不改,就得具体详细地分析出现问题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发生LU的风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ESD保护管,特别大不能修改。这种情况下会对内部不满足DRC的器件产生什么影响呢? ...

就像4楼说的。ESD管附近容易发生Latch_up,那如果不满足DRC。就要考虑latch_up的问题。如果觉得这块儿电流电压都不大,那不管也没问题。如果这个PAD走的大电流或者高电压,建议还是要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