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脚本

楼主(2020-05-11):
请教大神如何用脚本在innovus下找出缺失的powerVia ,这种缺失的powerVia孔不会引起DRC和LVS的问题。肉眼去查难度较大

楼主:
谢谢您,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

网友B:
缺powervia可能会导致LVS fail,可以用Veriyf_connectivity去报floating的 wire。
最后用editPowerVia去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powervia可能会导致LVS fail,可以用Veriyf_connectivity去报floating的 wire。
最后用editPowerVia去补 ...

谢谢您提供宝贵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lvs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检查sram出pin那一层有无漏孔,可以man verifyPowerVia的用法看一下,会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