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fi 跑EMIR

楼主(2020-05-11):
我用calibre提了一个DSPF文件,然后用Voltus-fi跑EMIR,但为啥报 WARNING (EMIR-2603): Failed to run command line:XXX   Can not generate EMIR report with emirreport.
并且查看EM结果时,只有孔的信息,没有金属的EM信息。
还有就是Calibre提出的DSPF兼容吗? 它提出DSPF时设置有哪些呢? 希望分享一下设置。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最好用QRC去提,好像calibre 提取要专门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QRC去提,好像calibre 提取要专门设置一下

大哥,能够详细一点吗?

网友B(2020-07-07):
voltus-fi是cadence家的,calibre是mentor家的,两家的数据格式不一样,不能直接用。你要么用assura跑LVS再用quantus抽取dspf,要么用calibre抽取dspf之后转换格式才能让voltus-fi跑

网友C(2021-01-22):
引用 网友B:
voltus-fi是cadence家的,calibre是mentor家的,两家的数据格式不一样,不能直接用。你要么用assura跑LVS再 ...

请问下这个格式怎么转换啊

网友D(2021-09-17):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这个格式怎么转换啊

转换方法可参考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换方法可参考附件。

请问文档中的RDS EMIR Setup 在哪里打开啊?

网友(2021-11-05):
楼主,文档中提到的 replace calibre layer name 。但是我calibre 抽出的dspf 文件中没有 $layer=*  相关语句啊

网友(2022-04-28):
calibre提了一个dspF文件怎么提的?

网友E(2023-07-09):
这个没法生成report的问题,跟DSPF文件有关系吗?即便DSPF是calibre产生的,只要能通过SPFchecker就说明该文件没问题呀,依然可以被用作EM/IR流程的DSPF文件呀。请问楼主这个无法生成report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19):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没有流程吗吗

网友(2024-07-25):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法生成report的问题,跟DSPF文件有关系吗?即便DSPF是calibre产生的,只要能通过SPFchecker就说明该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calibre提取的,最后一步有问题

找不到这两个文件。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用calibre的提取dspf跑voltus流程。

我目前最后一步生成文件有问题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