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MHz 晶振的并联等效模型参数

楼主(2020-05-11):
如题,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32MHz晶振的等效模型参数。谢谢

网友A:
C0=2.26p
C1=6.36f
r=17.2
l=4.36m
this is a model of a 30MHz crystal, you can change l or C1 to meet 3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2.26p
C1=6.36f
r=17.2

网友:
不用客气,其实这个数据就是一个大致的数据。重要的是r,国产的r变化范围大一点,国外的相对比较稳定。r最大值估计有50到70,而且这个参数和最终晶体的尺寸相关,C0取决于晶体和封装。所以如果设计晶振电路,那么负阻要留有适当的余量。

网友:
电感L,电容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