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2个分开的原理图,做在一个版图里,如何跑lvs

楼主(2020-05-11):
求助,如标题,2个分开的block原理图,但是版图是做在一起的,求教如何跑这个版图的lvs,谢谢~~

网友A:
再画一个电路图很麻烦吗?为什么不画电路图后再画版图呢?两个block没关系?
可以两个电路分别生成符号图,再在版图所在cell下画一个电路图,包含2个block,根据版图连接关系进行连线,添加端口。然后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画一个电路图很麻烦吗?为什么不画电路图后再画版图呢?两个block没关系?
可以两个电路分别生成符号图, ...

嗯。。。新手小白,我现在是在看之前别人画的版图(别人已经离职了,问不到
  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我是分开跑的,发现lvs过不了,才发现是2个block做在一个layout里面,2个block是有连接关系的
所以是,一定要在重新画一个电路图,再跑是吗?

网友B:
topcell的名字选一个就可以跑了啊,比如A下有B,C,对应的J下的K,L;

只要对应的TOPCELL,都选对应的就可以了。

如果图形化界面不好操作,就直接导出网表和GDS,然后命令行方式去跑。

网友C:
用五分钟把两个电路做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cell的名字选一个就可以跑了啊,比如A下有B,C,对应的J下的K,L;

只要对应的TOPCELL,都选对应的就可以 ...

抱住大腿,原谅我真的小白,能帮忙再详细点说一下吗?
  我的电路图是下图的A和B,这2个的版图都做在A的版图里面了,所以我是应该怎么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住大腿,原谅我真的小白,能帮忙再详细点说一下吗?
  我的电路图是下图的A和B,这2个的版图都做在A ...

假设你要跑的第一个,ADE里面导出第一个的网表,然后整个GDS导出版图,然后脚本跑

calibre -lvs -hier calibre.lvs, 在lvs里面手动填写网表路径名字,和GDS名字,GDS下面的TOPCELL选对应的CELL名字。如果你版图的hier结构不好,估计就要麻烦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住大腿,原谅我真的小白,能帮忙再详细点说一下吗?
  我的电路图是下图的A和B,这2个的版图都做在A ...

可以自己建一个电路CELL,将A和B掉进来,如果A和B之间有连线就将它们连起来,再check and save,就可以跑LVS了。

或者暂时不用跑A和B的LVS,将所有模块画完后直接跑顶层的LV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新手小白,我现在是在看之前别人画的版图(别人已经离职了,问不到)
  然后看到这样的情况, ...

建议你还是画一个电路。花不了太多时间。你后面如果还要做LVS,每次导出网表和GDS太麻烦了,花的时间更多。

网友E:
可以尝试一下:1、把两个原理图分别导出cdl网表A.cdl,B. cdl,2、自己定义一个. subckt的顶层,这个顶层的pin名应包涵所有的pin名称,3、将导出的AB两个网表用. INCLUDE语句掉到这个顶层网表之下,4、在下面用“X”语句调用AB两个网表的top单元,并写明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要跑的第一个,ADE里面导出第一个的网表,然后整个GDS导出版图,然后脚本跑

calibre -lvs -hier c ...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建一个电路CELL,将A和B掉进来,如果A和B之间有连线就将它们连起来,再check and save,就可以跑 ...

嗯嗯,谢谢~~,主要是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小白想多了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画一个电路。花不了太多时间。你后面如果还要做LVS,每次导出网表和GDS太麻烦了,花的时间更多 ...

嗯嗯,谢谢~~,主要还是想多了解一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尝试一下:1、把两个原理图分别导出cdl网表A.cdl,B. cdl,2、自己定义一个. subckt的顶层,这个顶层的p ...

谢谢~~,对于小白来说有点复杂,不过还是很感谢,我可以自己摸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五分钟把两个电路做在一起

嗯嗯,谢谢~~主要还是想多了解,哈哈~

网友(2020-08-18):
这个简单,将两个电路调到一个新的block里面去,就可以跑lvs了

网友(2023-12-12):
自己新建一个电路,把两个电路A B的symbol调进去,电路电位输入输出做好,再用这个电路跑就行了

网友:
问题明白,要么让前端改电路将AB集成到一个cell,要么自己拆版图,要么保证上层lvs过掉,考虑把AB放一个单独cell是否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