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uoso自动生成flex.log文件

楼主(2020-05-12):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IC617 ISR21会自动在当前目录下生成类似flex789.log等flex+三位数字的空文件。虽然没影响使用,但是总觉得有点别扭。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之前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换了好几个license都有这个现象。谢谢了!是因为加载了别的EDA工具导致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工具生成的。启动virtuoso之后,打开一个电路什么的,就会有这个文件生成,而且会生成好几个。

网友A:
关掉FLEXLM_DIAGNOSTICS环境变量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FLEXLM_DIAGNOSTICS环境变量的定义

谢谢,解决了。

网友B(2022-12-30):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

请问怎么关闭呀,百度没百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关闭呀,百度没百度到

看三楼

网友B:
没找到这个环境变量在哪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这个环境变量在哪设置

用unsetenv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