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界面可以看到calibre,版图界面看不到,何解?

楼主(2020-05-12):
安装好后,指定了skill path 并进行了load。新建电路图可以看到calibre选项;
新建版图,却看不到calibre选项,是啥原因呢?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在CIW窗口可以看到说:can't open calibre menu creation ouput file   /tmp/virtInp.6290.customMenu for writing。然后去看了看tmp文件夹权限,是777.把里边的所有文件都改成755就好了。

网友(2020-07-06):
有可能是tmp那个文件夹被锁定了,重新建一个给读写权限,我按你说的755,问题解决了。

网友:
之前的tmp被我直接删除到回收站了,重新建一个空的tmp也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