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史密斯trigger的pmos和nmos沟道要做啥特别处理?

楼主(2020-05-12):
smith trigger输出形成正反馈的那两个mos管,pmos接vss,nmos接vcc,这两个管子的沟道要注意些什么呢?
要做DNW吗?周围环境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是否会发生latch up

网友A:
一般不直接接VDD和GND,需要串联个电阻。别的不需要处理。

网友:
请问LS 为何需要加这个电阻?是为了提高ESD安全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直接接VDD和GND,需要串联个电阻。别的不需要处理。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