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有VAF电路的振荡器中的有源滤波器问题

楼主(2020-05-12):
结构如下图。VAF(Voltage Averaging Freedback)电路中的运放有什么要求,RC应该如何取值?这个环路要怎么对运放做基本的AC仿真呢?

网友A(2021-01-12):
下载过这篇文章看了下, 振荡的原理一直没理解, 能解释下吗? 说是能够消除比较器的delay带来的影响, 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2-02-25):
引用 网友A:
下载过这篇文章看了下, 振荡的原理一直没理解, 能解释下吗? 说是能够消除比较器的delay带来的影响, 这是为 ...

网友B:
求环路的分析:我一直不太会做这个整体振荡环路的分析(稳定性?),求教

网友C:
正好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环路的分析:我一直不太会做这个整体振荡环路的分析(稳定性?),求教 ...

东南一个硕士论文也做的这个结构,刚好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好看到了

非常感谢!方便提供一下论文名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方便提供一下论文名称吗?

应用于MCU的低功耗高稳定度RC振荡器设计

网友A(2022-04-17):
老实说对这篇文章,我也理解的不是很好,比如那个连接R1,C1的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如何确定都是个问题?

网友D(2022-10-19):
所以积分器里面的RC选取,是根据Vc来选取吗?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对这篇文章,我也理解的不是很好,比如那个连接R1,C1的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如何确定都是个问题? ...

是的,不太理解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D:
是的,不太理解

OSC节点是周期波形,通过R1C1的滤波后,就是一个直流的电压了,这个给运放提供静态工作点

网友E(2023-05-16):
引用 网友C:
正好看到了

方便提供下论文的名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提供下论文的名字吗?谢谢

我正好最近也在看这篇文章,写的非常详细。An_On-Chip_CMOS_Relaxation_Oscillator_With_Voltag

网友F(2023-11-30):
你好,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公式能成立的原理,这个一致不太理解,为什么理想情况VOSC的积分均值一定和vref相等,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想请教一下第一个公式能成立的原理,这个一致不太理解,为什么理想情况VOSC的积分均值一定和vref相 ...

理想放大器有虚短的特点,使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积分器里面的RC选取,是根据Vc来选取吗?不太懂?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但是从公式上看,VREF确定后,R1和C1应该要保证VC取值的合理性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B:
理想放大器有虚短的特点,使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同

虚短是因为反馈的存在,这里电容要取的大些,在OSC所示频率上,使得V-约等于V+

网友(2024-08-28):
请问楼主过了这么久 有结论了吗 这个R1C1对VOSC波形滤波后 是否对VAF的放大器带宽就没有要求了 但我看之前项目的别人设计 该放大器带宽仍然高于OSC的振荡频率 求教

网友:
翻到之前项目有用到类似结构,VAF中放大器带宽高于振荡频率是因为考虑PSRR吗

网友(2025-03-10):
使能前积分器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