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加入噪声仿真低频分量提升的问题

楼主(2020-05-12):
左边一张图是不加入噪声仿真结果,右边图是加入噪声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低频分量明显提升了,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牛,这个现象可能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目前电路里除了ADC core以外,输入buffer,真实时钟全部引入了,按照我的理解,加入噪声应该只是把噪底提高,不应该会引发低频分量提升的问题。我仔细看了下,所有电路的偏置都建立了起来。求助,thx

网友:
你加入噪声是怎么加入的,是transient noise?那自然会加入1/f噪声提高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