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大神见过下图这种ESD结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谢谢!

楼主(2020-05-12):
请问有没有大神见过下图这种ESD结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谢谢!

很着急,请大神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下面是传统的GGNOMS保护机制,上面也像接到VDD PMOS,但是不知道F-NWELL电位接到哪里去了,能方便告诉吗?这样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传统的GGNOMS保护机制,上面也像接到VDD PMOS,但是不知道F-NWELL电位接到哪里去了,能方便告诉吗? ...

F_NWELL就是左边两个PMOS的衬底,然后接右边PMOS的栅和衬底。
这个就是IO的完整原理图,没有其他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_NWELL就是左边两个PMOS的衬底,然后接右边PMOS的栅和衬底。
这个就是IO的完整原理图,没有其他东西了。 ...

那我再想想,我没有遇到过这种结构。但是有点其实我也很迷惑,就是PMOS的Nwell,如果外面比里面高,那么N-well怎么接,估计这个结构是不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我再想想

网友B:
这个是输出的保护电路。实际上个人觉得,这个结构对于ESD而言,起作用的主要还是ggnmos。那个PMMOS可以保证当输出处于高阻状态甚至没有powerup的时候,如果输出端口接了高电平,不会对vdd有电流通路,造成大电流。如果从剖面图理解,似乎这样接的pmos也会有寄生的三极管存在,不清楚这种接法是不是也能有snapback现象。反正对vdd正压的时候,那个正向导通的pn结是不存在了。
我也想了解下这种结构的真实意图,哪位知道可以指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输出的保护电路。实际上个人觉得,这个结构对于ESD而言,起作用的主要还是ggnmos。那个PMMOS可以保证 ...

非常感谢!!!

网友C:
从结构来看,对VDD的上半部分是floating Nwell的结构,在high voltage tolerance的结构中很常见。当PAD上信号高于电源电压时电路仍然可正常工作。如果对VDD没有其他的保护结构,那么对VDD的ESD保护只能通过GGNMOS、Power clamp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结构来看,对VDD的上半部分是floating Nwell的结构,在high voltage tolerance的结构中很常见。当PAD上信 ...

网友(2020-06-29):
这个进本上就是tolerance结构。是用在signal输出IO里面的结构,要是外面还有diode,那么应该ESD走diode,要是没有DIODE,ESD就是GG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