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65nm,PEX提参缺少规则文件,能否将工艺库提供的assura/qrc的文件转换为PEX规则文件

楼主(2020-05-12):
SMIC65nm工艺库提供的文件如下图所示。后仿需要用到PEX提取寄生参数,但是工艺库calibre文件夹下没有xrc的规则文件,只在assura文件夹下提供了qrc相关的文件。由于使用的是cadence5141没有assura模块,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将提供的寄生参数规则文件修改为能给PEX直接使用?

/calibre:
/assura:
/assura/qrc:

网友:
这个不能没有吧,问厂里要?

网友:
如果是做公司项目的话,缺少XRC肯定是要跟工厂要的。Calibre和asurra是不同公司开发的产品,里面的语法不一样,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