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mid法中L的确定

楼主(2020-05-12):
今天看gmid法大多数文章里面都提到了lamda和gmid的关系,以此来确定管子的沟道长度L。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不通过lamda来确定管子的沟道L吗?求各位点拨一下。

网友A:
gmid 為 x-axis
gm/gds 為 y-axis

來作圖 , 直接用增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id 為 x-axis
gm/gds 為 y-axis

这个图可以在cadence中画出来吗

网友:
但是,要注意gm/gds还受vds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