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蒙卡dc仿真不正常,tran正常

楼主(2020-05-12):
bandgap蒙卡dc仿真,扫描温度,低温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点,在某个较低的温度下输出电压突然下降接近0V,而蒙卡的tran仿真在低温却没有出现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startup电路的问题么?

网友:
肯定以及确定有简并点,瞬态只是靠漏电起来的。

网友A:
先查电路的dc点,各个器件的工作状态是不是都合理。某些管子的工作状态的饱和区余量不足在mc表现下会异常。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解决。之前我怀疑过启动电路的问题,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跑蒙卡时还是会出现dc输出温度特性不正常的点,最后发现是运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路的dc点,各个器件的工作状态是不是都合理。某些管子的工作状态的饱和区余量不足在mc表现下会异常。 ...

嗯,运放结构选取有问题,导致裕度不够

网友B(2023-02-03):
引用 楼主:
嗯,运放结构选取有问题,导致裕度不够

楼主,具体是哪方面的裕度不够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tran正常、DC不正常。问了一些人都说是启动电路的问题,调了很久都没调出来

网友:
也可能是dc sweep的问题吧,试试温度反向扫描还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具体是哪方面的裕度不够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tran正常、DC不正常。问了一些人都说是启动电路的 ...

bandgap运放选取的套筒式结构,输入电压裕度不够,换成了折叠式运放跑蒙卡dc就正常了

网友(2024-09-25):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是bg模块在dc仿真中某些工艺角条件或者温度下会异常,我调了仿真器设置有时候就正常了,但和其他模块组合仿真还是会异常不好说是电路问题还是仿真设置有问题,很奇怪

网友(2025-09-19):
请问tran的mc仿真,如何设置呀,为什么会运行成功之后没有波形呢